我是新人,来请教啦

楼主(2014-03-14):
我是新人,为啥电脑开机没有显示,只有电源滴滴的叫

网友A:
好的,有什么不懂就问。

网友B:
内存拔插下

网友C:
电脑哪里接触不好

网友D:
电源不行,给他2脚,冬天天气太冷,哈哈!

网友E:
BIOS自检失败的提示,组最小系统,拔掉硬盘,只留内存、显卡(如果有),开机看看。

网友F:
好吧,这个问题也可以有。
你是MM吗?

网友G:
扫灰,最小系统启动,遇到过的都是接触不良或者灰多

网友H:
内存条没有接触好,打开电脑可以看到小条绿色的东东,拔掉,拿干净的小毛巾或者是纸巾擦干净,再重新装上,相信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I(2015-02-22):
不会是显示器没有插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