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上位机函数

楼主(2014-03-14):
各位大侠:
         小弟最近在做一块PCI的板子。上位机驱动这一块一直没搞明白。9054的各种操作都是通过操作寄存器来实现的。寄存器的操作合一通过上位机也可以通过下位机。PlxBusIopWrite(hDevice,IopSpace1,0x00001000,TRUE,&ReceiveFlag,1,BitSize8)谁能告诉小弟一下这个函数的具体工作都做了些什么?有配置寄存器吗,有的话都配置了哪些寄存器?

网友A:
http://www.21ic.com/app/control/201304/179999.htm

PCI总线相关专辑 10 册 11.9M 〓
PCI,工业PC相关专辑 10册 32.5M 〓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21ic.com/app/control/201304/179999.htm

谢谢前辈了,资料太有用了。弱弱的问一句有没有pci SDK相关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21ic.com/app/control/201304/179999.htm

前辈资料太有用了,弱弱的问一句。前辈有没有plx  sdk的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资料太有用了,弱弱的问一句。前辈有没有plx  sdk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特想问你一下,PlxBusIopWrite(hDevice,IopSpace1,0x00001000,TRUE,&ReceiveFlag,1,BitSize8)是不是已经配置了dma相关的寄存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特想问你一下,PlxBusIopWrite(hDevice,IopSpace1,0x00001000,TRUE,&ReceiveFlag,1,BitSize8)是不是已 ...

少累,木玩过,自己啃书吧.

网友B:
去找厂家要吧,这种一般厂家提供代码的。
你只要调用动态库
我用过另一个厂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