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技术交流] 烈火四轴总是往一边偏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4-03-14):
       烈火四轴飞行器终于做成了,遥控器油门从最低端到中间过程时,总是往一边偏,仔细查看,感觉有个电机转速过快,无论是锁尾模式,还是普通模式都是这个样子。中间有三个电位器放在中间还是同样的现象,调节电位器也还是往一边偏,求解答。

网友A:
上飞行器图片吧
1、首先在确保电机要安装好,全部与板子垂直,不能有松动,502只能用一点,多了电机就废了。
2、电机不能装错,红蓝线电机为正转顺时针方向,红为正,黑白线的电机为反转逆时针方向,白为正。正极不要焊反,可以从板子背面区分或是从二极管方向上区分。
3、桨不能装错,电机和桨错了一个都飞不起来。
4、遥控端的微调全部调到中立位。
5、飞行器插上电池后尽快放到水平的位置
6、轻微的偏可以通过微调修正。大幅度的或是飞不起来肯定是上面哪里弄错了。

网友B(2014-04-13):
总是往一边偏,应该是某方向的角度由于震动导致漂移越来越大,某个轴向的加速度受影响严重,导致把角度拉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