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W LED灯珠并齐纳二极管,正向还是反向并联?

楼主(2014-03-14):
图1

图2

如上图,图1和图2,都有人采用。
我是这么理解的:
图1是为了释放静电;
图2是为了在某个LED断路的情况下,齐纳管导通,其他灯还会继续亮。
我是想释放静电,就要像图1那样接。灯的压降是3.2-3.6V左右,我采用3.9V/0.5W的齐纳管,大家看合适吗?

网友A:
版主哥,我被你宽广知识面深深折服,可否加一下小弟QQ:2355416068 多跟哥请教一下。

网友A:
第一种电路中,串联的LED上每一颗灯都加需要并一个齐纳二极管吗,能不能在LED的两头只并一个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哥,我被你宽广知识面深深折服,可否加一下小弟QQ:2355416068 多跟哥请教一下。 ...

楼下的兄弟,我只是复制了其他地方的帖子来这里讨论一下:lol;我自己做封装的这个基本知识是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