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电调驱动电路波形相序不对

楼主(2014-03-14):
我按照德国MK电调电路图搭建了驱动电路,输入PWM波形时序正确。但是输出波形中,三相电压的上升和下降都太快了,导致波形相序不正确,占空比不是1/3而是一半,这是怎么回事?应如何解决?

楼主:
那个,补充下,问题是这样的:
我按照《无感无刷直流电机之电调设计全攻略》中给出的MK电调的驱动电路图用面包板搭建了一个电机驱动电路,输入信号采用的是六路PWM波。电机导通时六路时序是:AB-AC-BC-BA-CA-CB,每个时序持续115us(直接使用PAout(1)=0这种简单编程方式,没有使用定时器产生PWM波),波形用示波器显示出来,时序是正确的。
但是将PWM波输入到驱动电路后,理论上应该输出的波形是A/B/C周期为690us,高电平时间为230us,即占空比为1/3。但是实际输出的波形,虽然周期是正确的,电压值也能达到13V左右,但是占空比却是1/2,高电平时间达到350us。连接电机后,电机不转,发出嗡嗡的声音。
我想了很久,不知道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跪求指教!!!
PS:由于MK电路图上的元件我没有买到,我现在使用的是增强型的PMOS,耗尽型的NMOS,S8050的三极管,请问这可能是造成波形不正确的原因么?
附电路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