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问个白痴的问题,M0中数据类型的存储

楼主(2014-03-14):
M0中有Data FLASH,APROM,LDROM我定义一个函数,如何写才可以把这个数据放到不同的区域呢

网友A:
如果你定义为变量,那肯定是在RAM中,定义成只读数据,肯定在ROM中;
至于在APROM,还是LDROM,那要看如何下载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定义为变量,那肯定是在RAM中,定义成只读数据,肯定在ROM中;
至于在APROM,还是LDROM,那要看如何下 ...

那么DataFLASH呢,如何放到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定义为变量,那肯定是在RAM中,定义成只读数据,肯定在ROM中;
至于在APROM,还是LDROM,那要看如何下 ...

假如我两个空间都不想浪费,如何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如我两个空间都不想浪费,如何解决

把不同的程序,分2次下载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DataFLASH呢,如何放到里面

多看资料,多参考官方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不同的程序,分2次下载进去就可以了...

这样也可以?比如有一个芯片只能运行一个main函数,怎么下载两个程序进去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也可以?比如有一个芯片只能运行一个main函数,怎么下载两个程序进去呢 ...

一个下载到LDROM,是bootload程序,另一个才是应用程序MAIN的...下载到A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下载到LDROM,是bootload程序,另一个才是应用程序MAIN的...下载到APROM

对,就是这样,那么程序可不可以占用LDROM的空间呢,因为bootload不可能有4KB的,剩下的空间不就浪费了么

楼主:
顶起,有没有人回答

网友B:
这个问题挺有营养,理解各个存储空间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