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参数问题

楼主(2014-03-14):
大侠,
   T78继电器 12V5脚 一组常开常闭  HUIYU HY 78-C-112 小尺寸 T73
线圈:12V----------线圈控制电压12V吧?
触点参数 :20A  14VDC     ---------
                   10A  120VAC-----------这两个参数看不懂了。

   网上看到的继电器,下面这个触点参数是什么意思呢?求解?
  多谢啊!

楼主:
网上看了点资料。明白最大切换电压,最大通过电流。但从这个触点参数来看,难道最大支流切换电压只有14V?觉得有些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看了点资料。明白最大切换电压,最大通过电流。但从这个触点参数来看,难道最大支流切换电压只有14V? ...

没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啊。

多谢,
14V,也太小了吧。那是低压的了,还好没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