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始化系统时钟和设置端口时钟不是同一回事吗

楼主(2014-03-14):
3.5.0库中的函数SystemInit()的作用是什么啊 ?SystemInit()之后的几行代码是干什么用?  难道初始化系统时钟和设置端口时钟不是同一回事吗?

网友A:
在开启外设时钟之前,首先要配置好系统时钟SYSCLK。为配置SYSCLK,要设置一系列时钟来源、倍频、分频等控制参数,这些工作由SystemInit()库函数来完成。

网友B:
在STM32Fx的MCU使用中,你可以这样理解它们。
初始化系统时钟:就好比是建立一个时钟源的集合,这是一切外设时钟的基时钟。
设置端口时钟:是从建好的集合中选取时钟,进行一些调整,得到你需要的时钟。对于一些外设只是时钟使能的操作,不存在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