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90能提点哈我使用应该注意哪些。

楼主(2014-03-14):
PIC16F690有那我大神能给点程序我借鉴一下AD转换pwm输出和比器三个功能同时使用,为什么我单个的用还好,凑到一块就不断出问题,请问我应该注意哪些地方在编程的时候。(我是新手,谢谢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让程序单步执行,执行到给PORTC赋值,监测PORTC的值却没有变化,这个让我很是想不明白。

网友A:
可以把程序贴人出来吗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ANSELH寄存器:'(没配置好!

楼主:
ANSELH寄存器ANSEL寄存器,ANS0~~ANS11是指的那11个引脚??改怎么使用?

网友B:
芯片资料上都有你想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资料上都有你想问的

恩恩,AD转换口刚好11个,一开始没注意到。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