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lm2596双输出12v 5v

楼主(2014-03-14):
1.如何能同时输出12v 5v呢?
2.用2个lm2596,公用一个整流桥kbu1010可以吗?
3.整流桥大小一边怎么确定?
4.lm2596-5.0v的输入时该接在整流桥后面?还是接在已经得到的12v后面呢?
5.滤波稳压的电容大小如何选择
如图:

网友A:
1, 你说的是两个电压同时建立么?
2,可以
3,峰值电流1.5-2倍(一般情况下)
4,取决于你的需求,如果你需要同时建立并且不互相依赖,那就采用电源并联的模式
5,空间大小,纹波,成本,。。。。后续电路要求的维持时间
    耐压一般两倍,至少1.5

网友B:
输入接在一起。
你用1010完全够了

网友C:
你这样就可以同时输出
共用一个整流桥可以的。
整流桥一般比电流大个几倍就行
5V接整流桥后面或者接12后面都是可行的。我以前做过电源当时就接的12后面  串联形式的
至于滤波一般都是一大一小,大的一般来说稍微大点最好了,几千UF或者几百UF都是可以的,小的一般就用104左右就行了。

网友D:
一个整流器肯定是没问题的   关于LM2596这边的电路还是参考官方提供的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就可以同时输出
共用一个整流桥可以的。
整流桥一般比电流大个几倍就行

每次都有版主回答,谢谢,说的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就可以同时输出
共用一个整流桥可以的。
整流桥一般比电流大个几倍就行

突然想起一个问题,网上说用lm2596 pcb布局有点要求,要注意什么吗?怎么摆放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你说的是两个电压同时建立么?
2,可以
3,峰值电流1.5-2倍(一般情况下)

:victory:

网友:
TD1501H可以达到你一样的效果,价格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