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如何检测燃气电磁阀的阀状态(开关)反馈信号?

楼主(2014-03-14):
请问一下:2根线如何传送电磁阀开通关断状态的反馈信号?如何检测?谢谢!

“● 信号输出:在两根关阀控制线上,可输出阀门开关状态反馈特征信号”。下面是关于电磁阀的连接说明:
http://www.baike.com/wiki/%E7%87 ... 5%E7%A3%81%E9%98%80

楼主:
这个图是控制电磁阀的。
电磁阀不论开通还是断开,我测量其引出线两端时都是5欧左右,基本不变。
按照图中所示,把接单片机adc引脚的串联电阻R17去掉,就检测不到电磁阀断开的状态了。
当电磁阀关断时,图中右侧AIN2端,会叠加有一个10ms左右幅度约200nv的上凸波形。波形如下:

楼主:
交流了一下,可能是通过ad采样,发现这个10ms左右的电压变动,然后判断电磁阀是否复位的。这样电容c7的作用就也体现出来了。

楼主:
附一个电磁阀关断和开通时其引线两端的电压波形:
这是电磁阀没有外接电源,当阀动作时,直接用示波器测量其引线两端的电磁感应电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