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频问题

楼主(2014-03-14):
芯片16脚电源,8脚地,1脚输入14.4K的方波,3脚输出1.6K的矩形波,求教哪位大侠能帮忙分析一下摩托罗拉那个型号的芯片有此功能。

楼主:
没有高手知道,什么类型的芯片能完成上述波形转换的功能吗??

网友A:
弄个计数器芯片吧

楼主:
74系列和40系列的计数器芯片脚位我都比对过了,都不符合要求。我猜可能是摩托罗拉的别的芯片。可是找不到摩托罗拉的器件手册啊。哪位高手有摩托罗拉的器件手册?

网友B:
对讲机芯片。

网友C:
管脚必须符合你的要求?
不然的话用计数器吧。390可以满足,二---五计数。

楼主:
计数器分频输出的波形占空比还是50%的,到不到图中输出波形的要求。

楼主:
哪位高手有摩托罗拉数字集成电路手册发我一份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