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5509A上可以实现FIFO吗?

楼主(2014-03-14):
请问在5509A上可以实现FIFO吗?复杂度如何?
5509A一边接12M时钟的数据输入,另一边接1M时钟的数据输出,怎么在DSP内进行缓冲一下呢?

谢谢~

@zhangmangui

网友A:
应该是没问题的   没弄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问题的   没弄过

哦,我也没搜到太相关的**,有一篇**说C6727B芯片,由于其片内集成dMAX模块,使得实现嵌入式FIFO成为可能。难道其他的芯片就不能?
麻烦你抽点时间,帮忙看看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9410  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我也没搜到太相关的**,有一篇**说C6727B芯片,由于其片内集成dMAX模块,使得实现嵌入式FIFO成为 ...

好的   下来抽时间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   下来抽时间看看

非常感谢!

网友B:
是连续的么?

网友B:
如果是连续输入,有fifo也不起作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连续输入,有fifo也不起作用的

我也觉得如果是连续的话    总会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如果是连续的话    总会出问题

fifo功能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连续的么?

不是连续的,我之前也是以为aic23的输出是连续的,没法实现啊,后来问师兄了,经过aic23采样后的数据每个同步脉冲发送一次,每次发送32位的数据,发完了就等待下一个脉冲来到,再发下一组32位数据。当aic23的采样率适当的时候,就可以实现了,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连续输入,有fifo也不起作用的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如果是连续的话    总会出问题

对呀,就是一个调整时钟速率不一样的作用,但是进出FIFO数据量的大小必须得是差不多,或者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ifo功能有限

嗯,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lol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呀,就是一个调整时钟速率不一样的作用,但是进出FIFO数据量的大小必须得是差不多,或者一样的! ...

需要有间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有间断的

时钟速率快的需要间隔~对吧?

网友C:
如果知道一次传输的最大数据量   就可以用fifo暂存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知道一次传输的最大数据量   就可以用fifo暂存搞定

谢谢。。。

网友D:
12Mhz偏大,如果一直工作的话R频率要大于写频率,如果不能满足的话最好设置写满fifo就停止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Mhz偏大,如果一直工作的话R频率要大于写频率,如果不能满足的话最好设置写满fifo就停止写入 ...

嗯,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