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在MDK中添加自己的FLASH编程算法

楼主(2014-03-14):
请问怎么在MDK中添加自己的FLASH编程算法,我按照网上的方法按照下面的步骤操作,但是在第7步生成的不是*.FLX文件,而是*.FLM文件,而且在第8步添加算法文件时在窗口内看不到自己的算法文件。请教高手,应该怎么解决?
1. 在C:\Keil\ARM\Flash下新建一个空的子文件夹;
2. 在Flash文件夹中选择一个已存在的,且和欲添加的Flash算法相近的内容(如 ..\ARM\Flash\LPC_IAP_256) 拷贝到这个新文件中,并将此算法作为新算法的模板;
3. 重命名工程文件LPC_IAP_256.UV2以表示新的Flash ROM设备名,如29F400.UV2并用μVision IDE将其打开;
4. 在对话框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 Output 中将所有的输出文件名(如 LPC_IAP_256)替换为新的设备名;
5. 编辑FlashPrg.C文件并为EraseChip, EraseBlock及ProgramBlock定义函数代码。在函数Init和UnInit中编写算法所需的初始化以及卸载代码;
6. 在文件FlashDev.C中的struct FlashDevice结构体中定义设备参数;
7. 重新编译工程,将在C:\Keil\ARM\Flash文件夹下生成*.FLX 格式的Flash编程算法。此文件即为所添加的Flash编程算法;
8. 使用Configure Flash Download 中的Add按钮可将此编程算法文件添加到目标应用工程中。

网友A(2018-01-07):
多谢分享,了解个大概,还是不会用。

网友B:
新手来学习学习了,大家多多关照

网友C:
我记得把后面的后缀名改一下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