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单片机读写SD卡的几个问题,在线求助

楼主(2014-03-14):
先说明一下硬件平台,主控单片机是C8051F020,硬件SPI接口。程序目前只做了初始化SD卡,将一个512字节的数组写到SD卡中,再从SD卡中将这512字节读到另外一个数组中来验证是否相同。硬件接口应该没有问题,出现的问题有以下几个:
1,上电后,第一次初始化,不能初始化,反复下载从新开始几次后,初始化返回值正确?
2,读数组程序正确,写数组程序错误?
错误千奇百怪,无从下手,恳请大家帮忙指导。

网友A:
是不是时序问题啊?

网友B:
恐怕真的应该先认真验证一下时序, 再调程序

网友C:
如果硬件没问题,百分百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D:
估计时序问题

楼主:
今天又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从MISO那个口用示波器观察从SD卡返回的数据,结构,示波器上没有任何数据,然而用软件却看到返回值了,怎么这么奇怪啊?

楼主:
有谁做过这个项目,请和我联系,提供有偿帮助。qq:61317337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又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从MISO那个口用示波器观察从SD卡返回的数据,结构,示波器上没有任何数据,然而用 ...

示波器触发方式不对或探头坏了。或读到数据根本就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