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P6030 N-mosfet的开启电压是多少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3-14):
1.6V。
如果工作在开关状态,这个参数没什么用,作线性放大器才用得到。

网友A:
估计LZ问的是Vgs多少伏能够可靠导通,这个参数厂家不好提供,因为跟你的负载有关。

可以查Id/Vgs曲线。看下面的两个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V。
如果工作在开关状态,这个参数没什么用,作线性放大器才用得到。
...

你好,datasheet上有“on-state Drain, current"这一行,是不是说在Vds=10V,Vgs=10V时,最小的电流ID/漏极电流可达60A?60A,我觉得好大!好像一般都是mA级别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datasheet上有“on-state Drain, current"这一行,是不是说在Vds=10V,Vgs=10V时,最小的电流ID/漏极 ...

30V52A的power mosfet,Vds=10V,Vgs=10V时Id=60A是正常的。这个参数时导通状态的漏极电流,不可能mA级。

这个参数和曲线相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V52A的power mosfet,Vds=10V,Vgs=10V时Id=60A是正常的。这个参数时导通状态的漏极电流,不可能mA级。
...

我想做个简单的用Vgs去控制Id的小电路自己测测,请问Rd应该取值多少才合适?我的意思是ID能达到60A,那Rd要取值多少才合适?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想做个简单的用Vgs去控制Id的小电路自己测测,请问Rd应该取值多少才合适?我的意思是ID能达到60A,那Rd ...

就想这样用万用表简单测测Id,Rd怎么取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做个简单的用Vgs去控制Id的小电路自己测测,请问Rd应该取值多少才合适?我的意思是ID能达到60A,那Rd ...

如果这样的话,mosfet额定Id可以选工作电流的2倍左右。
注意温度变化会引起曲线变化,简单的手动调节在Id比较大时,因为mosfet发热Id会变化。
mosfet加散热片减小温升会好一点。
定性分析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想这样用万用表简单测测Id,Rd怎么取值?

可以的,Rd可以取任意值。对应曲线上不同的点。
电阻功率按全导通100/Rd计算放两倍余量。

举例来说,如果你想知道Vgs=10V,Id=1A,mosfet的Rds值,先查曲线,可以认为mosfet全导通。
取Rd=10 ohm,电阻功率取20W以上,按你的电路连接,万用表测试即可。
当然,实际Id比1A小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