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电源电路中的0欧姆电阻问题咨询

楼主(2014-03-14):
这个是我在TI上面找的一款芯片,在最右边有个电阻R4是0 欧姆

手册上是这样写的  The zero ohm resistor R4 is provided as a convenient place to break the control loop for stability testing.

但是我还是不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
有知道的朋友能告诉我一下么
这个要加到电路中么

网友A:
稳定性测试 需要加入小信号扰动。。。。

这个点作为一个合适的辅助  手册上说的就应该是这个意思

网友B:
为稳定测试打破控制回路提供一个合适的点,平时做电路的时候可以忽略它的。

网友C:
O欧电阻焊接上之后就是给电源芯片给了一个反馈
总体来开就是方便测试

网友D:
这个电阻是方便你调整输出电压的
大多数的可调 都是调整反馈电压来的,你计算出来的电阻,实际上不一定有这个规格,所以,2个电阻串 更容易匹配。

网友E:
小信号测试你会用到这个电阻,可能要改变下阻值来作为采样电阻测试环路响应

网友F:
主要是测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