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菜鸟关于焊盘放置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4-03-14):
以前只在万用板上焊过东西,第一次制版,问个极菜的问题,比如一个这样的晶振,

它的脚不是在器件两边而是在里边,这样把它放在正面,则就得在背面把它焊上,焊盘得在背面,我要自己做一个这种元件的PCB模型,那在画焊盘得时候

可以直接使用这个pad就能实现呢还是用Via或者需要另外的做法

楼主:
没有人回答啊,菜到大家都不屑于回答么……

网友A:
我也是菜鸟,我认为要用VIA

网友B:
如果你把晶振放在顶层,焊盘就放在底层,这种原件和焊盘不在一个平面的封装,叫做DIP
PS:我也是菜鸟一个:lol

网友C:
直接使用这个,图像和焊盘的图层不同,没有必要多此一举

网友C:
楼上说的很对,DIP封装不在同一层,如果贴片的话,就得换层,并且翻转后颜色及次序是会自动改的(有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把晶振放在顶层,焊盘就放在底层,这种原件和焊盘不在一个平面的封装,叫做DIP
PS:我也是菜鸟一个:l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很对,DIP封装不在同一层,如果贴片的话,就得换层,并且翻转后颜色及次序是会自动改的(有原理图 ...

谢谢回答

网友D:
楼主的思维还停留在万用板上。

通常用的万用板只有一面有焊盘,另一面是空的,用于放元件。
通常我们是在没焊盘的一面放好元件,再有焊盘的一面焊接。

而如果是做PCB板,通常是两面都有焊盘,而且过孔中也有"焊盘",
也就是说正反两面的焊盘是连在一起的,
元件的放置面由丝印标注,跟万用板不太一样。

不过这是很显而易见的,为什么楼主会有此疑问呢??

网友E:
    以protel99se软件为例。PAD焊盘,如果属性是MultiLayer(多层),那么覆铜板的两边都会有相同外径的两个焊环,中间的孔会被电镀上一层铜来连接这两个焊环。如果你指定这个PAD位于TopLayer(顶层)或BottomLayer(底层),那么只有一边有焊环,中间的孔不会被电镀(即孔中无铜)。
    在工厂加工PCB时,PAD的焊环是要露出铜,并且是镀锡的,可以焊接;而VIA一般是会被覆盖上绿油阻焊层(即过孔盖油),无法焊接。当然,也可以指定VIA开窗露出铜环(即过孔开窗),不过最好不要这么做来达到PAD的效果,因为还有其他的因素影响最终的PAD效果,例如孔径补偿一类的东西。

   你图中的晶振,外壳是金属的。如果你使用是的一个多层的PAD,那么注意PAD的外径过大时,有可能会造成引脚与外壳短路。所以,稳妥的方法就是指定这个PAD位于TopLayer或BottomLayer,即焊盘只位于PCB的一边。或者,把多层PAD的外径设置小一些(但可能会造成焊接困难)。或者晶振加绝缘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思维还停留在万用板上。

通常用的万用板只有一面有焊盘,另一面是空的,用于放元件。

谢谢。其实我就是这么想的,只不过是刚开始看这方面,而且制板不算便宜,所以总想100%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protel99se软件为例。PAD焊盘,如果属性是MultiLayer(多层),那么覆铜板的两边都会有相同外径的两 ...

非常感谢您的详细解答!!!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其实我就是这么想的,只不过是刚开始看这方面,而且制板不算便宜,所以总想100%确认一下 ...

DIY来说,资金是个大问题啊。

画完后也可以放到论坛上来,让大家一起帮你把把关啊,这样出错的概率会小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