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ST_Toolset + CXTSM8_32K 编译出错

楼主(2014-03-14):
我拿同事做好的代码,直接加载,但是编译的时候出现定时2又没定义的,但是一直都找不到定义在哪。

#error clnk Debug\licon.lkf:1 symbol f_TIM2_OC1PreloadConfig not defined (Debug\main.o )
#error clnk Debug\licon.lkf:1 symbol f_TIM2_OC2PreloadConfig not defined (Debug\main.o )
#error clnk Debug\licon.lkf:1 symbol f_TIM2_ARRPreloadConfig not defined (Debug\main.o )
#error clnk Debug\licon.lkf:1 symbol f_TIM2_Cmd not defined (Debug\main.o )
#error clnk Debug\licon.lkf:1 symbol f_TIM2_DeInit not defined (Debug\main.o )
#error clnk Debug\licon.lkf:1 symbol f_TIM2_TimeBaseInit not defined (Debug\main.o )
#error clnk Debug\licon.lkf:1 symbol f_TIM2_ICInit not defined (Debug\main.o )
#error clnk Debug\licon.lkf:1 symbol f_TIM2_OC1Init not defined (Debug\main.o )
#error clnk Debug\licon.lkf:1 symbol f_TIM2_OC2Init not defined (Debug\main.o )
The command: "clnk -l"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_32K\Lib"  -o Debug\licon.sm8 -mDebug\licon.map Debug\licon.lkf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licon.elf - 11 error(s), 0 warning(s)
这些是我的出错信息,急急急 ,,在线等待大神解答啊

网友A:
#error clnk Debug\licon.lkf:1 symbol f_TIM2_OC1PreloadConfig not defined (Debug\main.o )
#error clnk Debug\licon.lkf:1 symbol f_TIM2_OC2PreloadConfig not defined (Debug\main.o )
#error clnk Debug\licon.lkf:1 symbol f_TIM2_ARRPreloadConfig not defined (Debug\main.o )
#error clnk Debug\licon.lkf:1 symbol f_TIM2_Cmd not defined (Debug\main.o )
#error clnk Debug\licon.lkf:1 symbol f_TIM2_DeInit not defined (Debug\main.o )
#error clnk Debug\licon.lkf:1 symbol f_TIM2_TimeBaseInit not defined (Debug\main.o )
#error clnk Debug\licon.lkf:1 symbol f_TIM2_ICInit not defined (Debug\main.o )
#error clnk Debug\licon.lkf:1 symbol f_TIM2_OC1Init not defined (Debug\main.o )
#error clnk Debug\licon.lkf:1 symbol f_TIM2_OC2Init not defined (Debug\main.o )

include里面是不是漏了TIM.h的文件,或者在xxxconf.h没打开TIM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