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如何调试ARM Linux内核?

楼主(2014-03-14):
请问ARM Linux的内核如何调试?我想从linux内核启动那部分开始看程序执行过程~~用keil可以吗?

网友A:
keil 只能调试cortex-m3,m4这些的裸机程序,最多也就是ucos,linux kernel就不行咯~

要调试arm linux kernel的话,就的用RVDS和DS-5了,但是RVDS已经停止更新了,最好的选择就是DS-5了,目前很流行~~

可以到米尔官网看教程和下载:http://www.myir-tech.com/resource.asp?nid=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