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扩流电路

楼主(2014-03-14):
这个电路能扩流吗?三极管不是直接把24V电压引到5V哪边吗?我试过好像不能扩流250MA电流78L05就烫得不得了!

网友A:
三极管在电路中工作于线性态,可不是等于直连,其导通程度由R1上的压降决定。流过R1的电流越大,则Q1的导通程度越深,通过Q1的电流也会越大,而且因晶体管的直流增益,这个电流增加的幅度远大于流过R1电流的增幅,这是其扩流的原理,务必弄明白晶体管的基本工作原理,对这个电路就不会感到困惑了。
关于U1的发热问题,只要选择好适当的R1阻值,在最大输出时不要超过U1的额定参数,U1就不会过热,主要的耗散功率应由Q1承担。

网友B:
版主说得好!
你R1取12欧试试U1还能那么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在电路中工作于线性态,可不是等于直连,其导通程度由R1上的压降决定。流过R1的电流越大,则Q1的导通 ...

主要跟本没有电流流过Q1难道我用的三极管坏了,我用的是8550这样法是没错的

乱讲,8550能用1秒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在电路中工作于线性态,可不是等于直连,其导通程度由R1上的压降决定。流过R1的电流越大,则Q1的导通 ...

我主要不明白是这样接个三极管过去电压为什么还能是5V!

网友C:
这个电路没错,我一直在用。
不过稳压器,和三极管和你的型号不一样。

楼主:
我试过这电路能用,有个问题不明白把78L05输入脚直接接到12V不通过R1三极管是不导通的!然后三极管的基极不通过R直接接12V三极管也不导通的!这个有点想不通,三极管直接接12V虽然是不行的,但是最多是饱和状态按道理来说是导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试过这电路能用,有个问题不明白把78L05输入脚直接接到12V不通过R1三极管是不导通的!然后三极管的基极不 ...

三极管是流控器件,你直接接12V,虽然有压差但是没有使发射结正偏的电流,个人观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主要不明白是这样接个三极管过去电压为什么还能是5V!

5V是由7805决定的,反馈通过R1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过这电路能用,有个问题不明白把78L05输入脚直接接到12V不通过R1三极管是不导通的!然后三极管的基极不 ...

所以才建议你去重新学习晶体管的基本应用电路,该扩流电路的原理属于最基本的晶体管用法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才建议你去重新学习晶体管的基本应用电路,该扩流电路的原理属于最基本的晶体管用法之一。 ...

也是好像学得不够扎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才建议你去重新学习晶体管的基本应用电路,该扩流电路的原理属于最基本的晶体管用法之一。 ...

版主我还是想不通,这个PNP三极管,我用是8550的,然后稳压管是用78L05的,三极管基极电位集电极电位高,案理来说是不能导通的,事实上我试验又不导通!~

楼主:
电容我没接上去

网友E:
仿真是可行的。电阻R要选择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仿真是可行的。电阻R要选择好。

用8550跟78L05试一下,电阻我用47欧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8550跟78L05试一下,电阻我用47欧的!

8550在multisim中没有,但是其他PNP可以替代的,你看参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8550在multisim中没有,但是其他PNP可以替代的,你看参数即可

电流表坏了,明白啦谢谢

网友F:
春阳大大说得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我还是想不通,这个PNP三极管,我用是8550的,然后稳压管是用78L05的,三极管基极电位集电极电位高, ...

首先,提醒你在发帖时注意正确表达。其次,78L05是串联稳压集成电路而不是什么稳压管,别乱用名词。
关于PNP管在线性态的管脚电压问题,Ve>Vb>Vc。从你的困惑看,你对晶体管基本电路不是学的不够扎实而是根本就没弄明白,赶紧回炉重学。对模拟电路的掌握程度将直接决定你最终的电子技术水平,哪怕你只用数字电路。

网友G:
我之前都試過
+12V進再串50歐姆 就不燙
串個20 就好燙

网友G:
當時是Q1 燙

网友H:
为什么不用DCDC?
这个电路的效率岂不是很低

网友I:
学习电子的,有些电路拿来用就可以了,不要钻的那么深,就算损坏,就几个原件是易损件,检查后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