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高精度测温芯片

楼主(2014-03-14):
现要做一个电子体温计,因为尽可能的要求体积小,所以电源打算采用3V纽扣电池,传感器 想采用集成芯片减少外设,球推荐一个感温芯片,要精度高的

网友A:
ds18b20就可以,体积小,精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18b20就可以,体积小,精度高...

DS18B20测测温速度没那么快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DS18B20测测温速度没那么快吧

1秒测2次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秒测2次没问题的...

我看网上老多用PT100热电阻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网上老多用PT100热电阻做的。。。

那体积有多大,精度有多高呢?

网友B:
PT100 PT1000都可以!

网友C:
pt100,铂电阻式的模拟温度传感器,长度大概有半个中指长,,淘宝下吧,,,精度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100 PT1000都可以!

PT100的话还得用用运放啊!但是我的电源只能用纽扣电池啊,只有3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pt100,铂电阻式的模拟温度传感器,长度大概有半个中指长,,淘宝下吧,,,精度很高的 ...

嗯,我查过这个,但是不用运放的话能行吗

网友C:
温度幅度变化缓慢的模拟信号属于直流放大,,共模抑制,差模放大,得用差分放大器哦,,不然信号会很微弱,不能达到ADC的标准了

网友D:
别人都用N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