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高精度测温芯片

楼主(2014-03-14):
现要做一个电子体温计,因为尽可能的要求体积小,所以电源打算采用3V纽扣电池,传感器 想采用集成芯片减少外设,球推荐一个感温芯片,要精度高的

网友A:
普通的就用18B20,精度好像是0.5来的,另外TMP275 是一个精度为 0.5°C(9位)、两线制、TMP275度的分 读取温辨率能够达到 0.0625°C(12位)位数可以通过寄存器设置。IIC通信。这个就是有8个脚,另外这精度应该够了的。还不够的话你可以去网上找下,。看你 的要求精度有多高,外设基本都没怎么有

网友B:
商品的电子体温计大多用(高精度)热敏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商品的电子体温计大多用(高精度)热敏电阻。

高精度电阻还需要处理的好吧,一般用的精度有多高

网友B:
高精度热敏电阻主要要求长期稳定性好,最好是玻封的,环境比如湿度干扰就可以降到最低。至于阻值偏差和B值离散,这个都需要每只温度计校准的,并非直接装上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精度热敏电阻主要要求长期稳定性好,最好是玻封的,环境比如湿度干扰就可以降到最低。至于阻值偏差和B值 ...

能具体说说吗,还需要经常校准吗,不是校准一次就可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说吗,还需要经常校准吗,不是校准一次就可以啊

找个数据表,里面全有。
是否需要经常校准,一个看精度要求,另一个也要看使用场合。很多地方国家要求强制年检。

网友C:
查查各种热敏电阻的Specification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