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深入分析

楼主(2014-03-14):
一般来讲,Pmos的导通条件为Vg<Vs,|Vgs|>|Vgs(th)|
但如下的图让我不能理解,当只有USB Power的时候,Pmos增强型管子怎么会导通?

网友A:
G接地,S接高电瓶,不满足导通条件了么?

楼主:
S的高电平来自哪里?

楼主:
USB-POWER  接的是Pmos的D(漏极)。

网友B:
这么个深入那;P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个深入那

不是的,Vin的电,是从USB Power来的。

网友B:
看看5156电路如何?

网友C:
被标题党骗了。。。浪费流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其实MOSFET不分D、S极的,只是存在寄生的二极体才会区分D丶S极,你这图WALL及1KΩ浮接都会导通,即使不导通都 ...

这个就欠虑一层:那电路还要P-mos管干嘛,用个肖特基或甚短路岂不更加省事儿:lol

楼主:
这么接是不是先利用pmos的体内二极管让pmos导通,导通后体内二极管基本上可以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