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RA8875 BTE 的读写

楼主(2014-03-14):
我想把 屏幕上的一块 区域 读下来放到CPU内存 和 把内存中的数据写到 屏的某个区域

这个是读:
RA8875_BTE_Pos_Read(2, 453);     //坐标
RA8875_BTE_Size_Setting(556, 26);//宽度和高度设定
RA8875_BTE_ROP_Code(0x01);     //模式
RA8875_BTE_Write_CMD(1);          //使能

for(i = 0; i < 556 * 26; i ++)
{
        RA8875_WR_BUSY_Check();
        SK_CopyBuf[i] = RA8875_ReadRAM();
}

没有成功

写:
RA8875_BTE_Pos_Write(2, 453);           //BTE目标对象起始坐标
RA8875_BTE_Size_Setting(556, 26);        //宽度和高度设定
RA8875_BTE_ROP_Code(0xC0);                //数据目标 == 数据来源
RA8875_BTE_Write_CMD(1);

for(i = 0; i < 556 * 26; i ++)
{
        RA8875_WriteRAM(COLOR_RED);
}

也失败
我是看着pdf上的顺序写的  大家都怎么写的?

楼主:
单图层的

网友A:
我觉得是不是先验证一下读写时序

楼主:
我查了下网上的信息 说 读的话 是因为CS脚的影响

楼主:
写的时候目标位置和源位置都要有 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是写:
                RA8875_BTE_Size_Setting(SK_WIDTH, 26);                                                                                //宽度和高度设定
                RA8875_BTE_Pos_Read(0, 0);
                RA8875_BTE_Pos_Write(2 + j * (SK_WIDTH + SK_EACHINT), 453);                                        //BTE目标对象起始坐标

                RA8875_BTE_ROP_Code(0xC0);                                                                                                    //数据目标 == 数据来源
                RA8875_BTE_Write_CMD(1);
                RA8875_WriteEnable();
                for(i = 0; i < SK_WIDTH * 26; i ++)
                {
                        RA8875_WriteRAM(SK_CopyBuf[j][i]);
                }
                RA8875_BTE_BUSY_Check();
        RA8875_BTE_Write_CMD(0);
这个是读:
                RA8875_BTE_Size_Setting(SK_WIDTH, 26);
                RA8875_BTE_Pos_Read(2 + j * (SK_WIDTH + SK_EACHINT), 453);
                RA8875_BTE_Pos_Write(0, 0);
                RA8875_BTE_ROP_Code(0x01);
                RA8875_BTE_Write_CMD(1);
                RA8875_WriteEnable();
                for(i = 0; i < SK_WIDTH * 26; i ++)
                {
                        SK_CopyBuf[j][i] = RA8875_ReadRAM();
                        RA8875_WR_BUSY_Check();
                }
                RA8875_BTE_BUSY_Check();
        RA8875_BTE_Write_CMD(0);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