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用来做电流比较大的导通开关,用P型还是N型好?

楼主(2014-03-14):
MOS管用来做电流比较大的导通开关,用P型还是N型好?
@tyw

网友A:
P行比较通用,N行有坑,

网友B:
选择导通电阻低的。
N MOS的好买。功率大。

网友B:
不过我一直是用P MOS的

网友C:
PMOS导通压降蛮大的,可选类型也比较少

网友D:
TO220封装的,PMOS最大的我只知道有74A极限电流的,导通电阻0.02欧。但NMOS有195A的,导通电阻有0.001欧的。

补充:楼上们都在定性分析,貌似我喜欢定量。

网友E:
谈不上哪个更好,别的参数在一致时,二者的区别仅仅是控制方法不同,应根据需要选择。

网友F:
用N,因为你这个电流大。其他不解释。

网友G:
LZ的应用场合都木说清楚,大家就别忙活了。。。

网友H:
便宜的好。

网友I:
如果考虑电路简单的话,一般高边开关用P型,低边开关用N型,否则栅极控制电压就必须在电源轨之外才行。不过也有不是这样的,电机驱动电路里面,经常用统一型号的N型MOS管实现上/下桥臂,因此必须使用能提升电压的栅极驱动器。

网友J:
这个不是N和P哪个好吧?不同型号的导通电阻不一样,一般我习惯P控制,下面接三极管,MOS还可以做个缓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