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有关查表程序

楼主(2014-03-14):
个位大虾,小弟在做电阻式温湿度传感器的时候,发现建立的表占用程序空间很大。不知道平时大家都是怎么建立的?有什么方法能降低一点程序空间??

网友A:
找到表格数据的规律,用算法代替表格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表格数据的规律,用算法代替表格 就可以了...

温度高低,阻值变化程度不一样,湿度程度也是不规则,还真没什么规律

网友B:
假如你原先的温度表间隔是一度,就改为每5度或每10度抽取一个数值建立一个新表格,作为查表用,中间的温度用计算方法得到。时间、空间、精度,看你如何取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假如你原先的温度表间隔是一度,就改为每5度或每10度抽取一个数值建立一个新表格,作为查表用,中间的温度 ...

哈哈 就是用插值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