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收发芯片选型。

楼主(2014-03-14):
遥控器项目,双向收发功能,全双工的很少吧,我是没有见过,一般都是半双工的,大部分时间是睡眠状态,其次是接收状态,发送状态的时间最少,一节3V纽扣电池供电,不知道哪款芯片适合。

手里有个NRF24L01接收时候电流太大了,10几个毫安,纽扣电池吃不消。

网友A:
你的要求说的不是很清楚,若果传输距离比较远,那就用433 315等频率的芯片或者模块,成本敏感的话,那就用ask模式的315 433芯片,这类芯片的问题是频漂,简单的控制还可以,数据量大点或者要求稳定点,那就用si4432 4438等芯片,你说的24l01使用的是2.4g载频,4432和他使用的都是fsk模式,传输数据不是很快,功耗上也没有问题的,可以做到很低,纽扣电池做通信不是很合适,毕竟通信的数据是靠功率发射出去的,纽扣电池电量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要求说的不是很清楚,若果传输距离比较远,那就用433 315等频率的芯片或者模块,成本敏感的话,那就用a ...

你看淘宝上有很多类似产品都是用纽扣电池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要求说的不是很清楚,若果传输距离比较远,那就用433 315等频率的芯片或者模块,成本敏感的话,那就用a ...

比如这款,只不过我的功能要比这个多个双向收发的功能。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k.6846101.1130973605.d4915205.VEVMRj&id=37085222593&_u=ebamk4nfefc

网友A:
这个电池是可更换的,具体的传输和你要用模式是有关的,哦,呵呵,你可以把你的应用场景再说一下,大家给你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要求说的不是很清楚,若果传输距离比较远,那就用433 315等频率的芯片或者模块,成本敏感的话,那就用a ...

前辈您好,我想选一款穿墙能力比较强的、通信稳定的、双工的无线芯片,数据量不大,只是简单的控制。有合适的型号吗?

网友C:
LZ没说明用途,看都后面才知道是自行车车速表,里面用的不是普通的RF方案。
10多年前专业做过车速表,给鬼子和德国的公司都做过,接收距离120~150cm,连续接收时电流不超过40uA。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没说明用途,看都后面才知道是自行车车速表,里面用的不是普通的RF方案。
10多年前专业做过车速表,给鬼 ...

那用的是什么方案,我这个还是双向通信,除了显示速度还要作为遥控器发送数据给接收机。有点头疼供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没说明用途,看都后面才知道是自行车车速表,里面用的不是普通的RF方案。
10多年前专业做过车速表,给鬼 ...

我的距离要远些,要求最起码3到5米都管用的。双向收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是生产芯片的公司,你要是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小肖15361080186

无线芯片?有什么型号可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无线芯片?有什么型号可选

这个我们公司会陆续推出的,可是目前我们的主要还是控制芯片,so sorry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辈您好,我想选一款穿墙能力比较强的、通信稳定的、双工的无线芯片,数据量不大,只是简单的控制。有合 ...

普通的433就好,待机功耗ua以下,发射芯片sny113,接收直接模块好了,芯片很多,淘宝一下好了,价格超低,应该合适你应用场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433就好,待机功耗ua以下,发射芯片sny113,接收直接模块好了,芯片很多,淘宝一下好了,价格超低 ...

谢谢前辈。我希望是双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前辈。我希望是双工的

si4432 si4438 这个事半双工,好像没有全双工的,有的话,那也只有2.4g的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i4432 si4438 这个事半双工,好像没有全双工的,有的话,那也只有2.4g的啦

半双工也好,只要能双向通信就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i4432 si4438 这个事半双工,好像没有全双工的,有的话,那也只有2.4g的啦

:handshake

网友E:
弱弱的问一下:无线有全双工的吗?不全是半双工吗? 还是用2个频率实现全双工?

网友F:
全双工很常见啊。通常收发异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没说明用途,看都后面才知道是自行车车速表,里面用的不是普通的RF方案。
10多年前专业做过车速表,给鬼 ...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采用的是这个方案吧,这个方案对我来说不适用,距离达不到要求,并且我是双向通信,还要求传数字。

网友G(2016-06-28):
无线射频收发芯片,喆华在此领域主要有芯片A7105、A7106、A7130、A7190和A7700

网友H:
你想要多远的距离?要远上Lora,我现在可以做到7公里以上了。另外没有什么无线芯片开启接收电流能下几个mA的,想办法“嗅探”式工作,或者让接收机用大电源(交流或电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