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25335的spi可以收发字符串吗

楼主(2014-03-14):
25335的spi可以收发字符串吗,该怎么样配置,是不是和sci一样的过程?谢谢!

网友A:
VDD1A18和VDD2A18接VDD;
VDDA2和VDDAIO接VDDIO;
ADCLO接地;ADCREFIN接地;
ADCREFP和ADCREFM要接一个100nF电容对地;
ADCRESEXT要接一个20K电阻(阻值精度要求不高,允许有偏差)对地;
ADCINAn和ADCINBn都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D1A18和VDD2A18接VDD;
VDDA2和VDDAIO接VDDIO;
ADCLO接地;ADCREFIN接地;

谢谢,那程序该怎么配置呢

楼主:
主要是要程序的配置,谢谢

楼主:
有没有大神帮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