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帮忙分析一下CRSD-2A-03手册里的参数是什么意思?

楼主:
前辈请看上表(干簧舌簧继电器CRSD-2A-03)中额定电压和吸合电压那两列。额定电压是3V的器件,后面的西河电压是2.25V。而吸合电压的一列的描述又是“西河电压VDC(最大)...”。这个最大是什么意思? 如果最大是2.25V,那么额定电压又是3V,这到底那个大啊?

恳请大侠指点迷津!谢谢了先

网友A(2014-03-14):
用于标称3v电源系统,实际上不会超过2.25v就能吸合,3v才有把握。很难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于标称3v电源系统,实际上不会超过2.25v就能吸合,3v才有把握。很难理解吗? ...

那它说最大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先学习理解语文
最大就是不超过,如果是2.85的话,还有法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学习理解语文
最大就是不超过,如果是2.85的话,还有法用吗?

哈哈哈。我的理解是,如果不超过2.25V就会吸合,那在2.25V时就一定会吸合,用不着非得3V了。

另外,2.85V为什么不能用。系统电压是3V的话也够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我的理解是,如果不超过2.25V就会吸合,那在2.25V时就一定会吸合,用不着非得3V了。

另外,2.85 ...

你最后一句不理解的话,我让你一个星期去找答案,还在这儿等你,回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后一句不理解的话,我让你一个星期去找答案,还在这儿等你,回见! ...

2.85除以3 = 0.95。
也就是说系统电压会有一定的波动范围,甚至大于5%,当系统电压很低时,切换就不能保证了!

这样理解对吗?前辈

网友A:
看那个头像更像个前辈
额定3V,就是说适用于通常都在讲的3伏直流电源系统
最大2.25V,就说实测99.9%在2.25V都能西河(按标准)
这就确定了一个可靠余量(包括电源波动),保证设备工作满足要求

你是应用者,保证用在3V系统里,又不是尖端设备,就够了
越看不明白,越拼命按个人理解去钻那个死胡同——模电全是这样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那个头像更像个前辈
额定3V,就是说适用于通常都在讲的3伏直流电源系统
最大2.25V,就说实测99.9 ...

多谢前辈。头像谁都可以有,有实力的才是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