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硬件检查还是软件处理?

楼主(2014-03-14):
请问各位如果我要两块ARM的开发板做串口通讯,有什么方法可以做断线检查?就是如果两边的连接线有出现松动,怎么检测? 通过硬件检查还是软件处理?

网友A:
当然软件处理最简单,握个手啊,自定义个协议,或检查电平啊

网友B:
呵呵,这个原因很多了,不过大概应该是硬件问题,建议你仔细检查一下电路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