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D方式连接在MDK中可读到有内核存在可是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2014-03-14):
兄弟们,为什么我新开的板子,SWD方式连接在MDK中可读到有内核存在可是下载不了程序,我把JLINK传输速度从10M到5kHz都调了一遍没用啊,求高手指点!
ERROR: RAM check failed @ address 0x20000000.
ERROR: Write: 0x03020100 07060504
ERROR: Read: 0x0000000 00000000
ERROR: (0 bytes of RAM have been checked successfully)
    - ERROR: Failed to erase sectors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1BA01477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1BA01477
**JLink Warning: No matching core found. Selecting default core (Cortex-M3).
***JLink Error: SWD-DP error: Could not write Ctrl/Stat register.
这是调试的时候出现的错误提示!

网友A:
你进入项目选择的芯片和你实际使用的目标芯片型号是否检查了一致?

网友B(2014-11-11):
LZ你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办,弄了很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你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办,弄了很久了 ...

BOOT0  拉高   ;  复位   ;download

网友D:
试试用串口能烧写程序不,或者按下复位键松开的同时烧写程序.

网友E(2018-04-26):
这个情况实际上程序默认复位了SW|+JTAG管脚为普通IO口的缘故 需要在程序中RAMP 映射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