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上stm32的8MHZ外部晶振用那种好啊

楼主(2014-03-14):
求推荐:工业上stm32的8MHZ外部晶振用那种好啊?用过的兄弟们给介绍一下,先行谢过了。

网友A:
考虑温度范围和抗震性能. 那种贴片类型的小方片子, 是不是会适合一些

网友B:
有源晶振,至少排除掉STM32自身OSC启动出意外的可能。
不过遇到的几个客户做工业应用好像都是用无源晶振,没听说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C:
工业上必须用有源的。5*7贴片。
小声的说:12M的比8M的好买+便宜

网友D:
我用黑色无源,5032,挺贵。电容npo材质。

网友E:
普通的晶振都可以,

网友F:
需要考虑温度系数!

网友F:
考虑温度系数!

网友G:
有源的应该就OK了吧,无源的应该也没问题。至于温度,看是否有要求了,是否需要使用TCXO就看实际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