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问题请教

楼主(2014-03-14):
大家好: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
我现在用DXP画图,1个工程中有2个原理图,1个PCB图。我改动任意1个原理图,PCB中的期间就会乱套(已经排好位置了,但是重新更改1个原理图,PCB器件就如刚导入时的)
我想请问怎样只将改动的更新到PCB图中

网友A:
在原理图中改完后  选择 update PCB。。。。那个选项 这样只有更改的器件才在PCB里变换

网友B:
update的时候,有些选项不必要选上,去掉前面的沟沟即可,特别是最后一个

楼主:
我的原理图东西很多,去掉勾勾很多,得花好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