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用过stm32的DMA给指点下

楼主(2014-03-14):
哪位用过stm32的DMA没有,我用DMA接收串口,当我认为接收完了以后,就要把DMA的目的地址重新设置为目标存储区域的第一位,但是好像没有这个函数?

网友A:
接收完成后重新设置DMA传送长度,然后使能并初始化DMA就可以,目的地址还是一开始初始化的那个地址。

网友:
设置好会自动处理的,也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B:
失能DMA,重写传输个数与内存地址,再使能DMA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