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PL2303的时候老是“无法识别的USB设备”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4-03-14):
我新买的mini开发板  安装PL2303的时候老是“无法识别的USB设备”是怎么回事啊   三个版本的软件我都试过了啊……

网友A:
1、确定你不是win8系统,win8系统需在电脑上有特殊的设置,具体怎么设置我忘了。
2、既然安装了驱动,换一个USB接口试试。
3,以上都试了还不行,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找到这个端口选项,然后更新驱动程序,手动设置驱动的路径,连接到你的驱动程序所在路径。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A:
补充  有的安完驱动需要重启电脑才行  win8的设置 可以百度 我以前弄过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USB数据线不通或接触不良一般都接触那个地方因为时间长可能里面生锈有胀东西还可能有东西在里面挡住了呢?

网友C:
1、PL2303和电脑的USB口之间的连接有故障。
2、PL2303坏了。

网友D:
无法识别设备,基本都是D+ D-反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