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精度要求较高的电源

楼主(2014-03-14):
最近想开发一款500W的60V/8A小功率电源,CC CV模式,这个倒是不难,难的是要求输出的步进精度很高,1mv步进,或者至少要求达到5mv,如果控制系统用的是模拟运算放大器PI+PWM芯片控制,但是监控系统用的高性能MCU,通过16位DA模块将微小变量送到模拟运算放大器的参考端,对输出电压电则采用16位AD模块采集,从而对电源输出的高精度控制,大家说这样是否可行?是不是一定要用DSP数字控制才能保证如此高的精度?(先从实现功能角度来考虑,先不考虑成本)

还狐疑的是:
控制系统的正负供电电源是否必须保证非常稳定?经常买回来的15V供电电源,实测发现经常相差0.1~0.2V,如果这样的情况下是否需要对供电电源做一个高精度线性稳压才能给所有
芯片供电?

网友A:
单级开关电源输出纹波做不到,要加线性稳压

楼主:
是的,知道,但是由于输出是要求0~60V连续可调,这个导致我后级的线性稳压可能做不到如此宽的范围

楼主:
要的纹波倒是不是十分的严格,30mv吧!这个理论上单级开关电源还是可以实现的,只不过是这个步进精度颇为头疼,因为开关电源的噪声就可以淹没了几个步进长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的纹波倒是不是十分的严格,30mv吧!这个理论上单级开关电源还是可以实现的,只不过是这个步进精度颇为头 ...

纹波要求不严?纹波不过关,如何实现高精度步进呢?后级加线性吧,前级跟随后级同步调整,保证线性效率。。。

网友B:
高精度电源必须稳定、准确。
稳定和准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要准确必须以稳定为前提。
而要稳定,必须是噪声小、纹波小,同时基准电压也要好,那种78xx之类的稳压块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纹波要求不严?纹波不过关,如何实现高精度步进呢?后级加线性吧,前级跟随后级同步调整,保证线性效率。。 ...

后级线性是用那种LDO电路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精度电源必须稳定、准确。
稳定和准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要准确必须以稳定为前提。
而要稳定,必须是噪声 ...

基准电压用什么来实现呢?谢谢

网友C:
如果第一次做这种电源,还是去买一个来看看人家怎么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基准电压用什么来实现呢?谢谢

基准电压现在都用芯片,要根据需要的电压、噪声、温漂、长期稳定性等参数选择,常见的比如MAX6350、LT1019、ADR02、LM399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的纹波倒是不是十分的严格,30mv吧!这个理论上单级开关电源还是可以实现的,只不过是这个步进精度颇为头 ...

不错

网友E:
要求非常高,60V、0.005=12000,16位的AD为65536,从理论上可以,对你的硬件滤波和软件要求非常高
提醒一下:电压还和带负载情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