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线如果 换成地线

楼主(2014-03-14):
某个三相四线(三条火线+一条零线)电源,三条火线和一条零线搭建成三组对称的220VAC给后端三个一模一样的电源供电,这个时候如果不小心将中线接成地线,大家说说会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么?

网友A:
一般情况下,这个N线在“远端”跟PE是短接的。。。。

所以接上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发生

网友B:
你说一般吗?一般是什么结果也不会发生,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这个N线在“远端”跟PE是短接的。。。。

所以接上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发生 ...

呵呵,“远端”指的是发电厂的大地吧

网友C:
工厂供电的知识吗

零线全称“保护中性线”,其实跟地线差不多的。

上面如果真的不小心了,一般不会一起什么大问题,
毕竟是三相电吗,没有中性线都会正常运转。

郑重声明:
我只是猜测,没有实践经验的,楼主要是拿我的胡侃去不小心,我可不负责啊。

网友D:
弱弱的请教一下,如果拿220V交流的火线,一端接一个10欧姆的电阻,然后电阻另外一端接到大地上,这样的话是不是会在电阻上流过22A的交流电流?

网友E:
接到大地上,这个感念很模糊,即便是良好的接地,既在地下深埋一个巨大的笼状结构,也有几欧姆的电阻。
如果只是线头扔到地面上,应该没有什么明显的现象。

网友F:
应该没问题。工厂里面零线和地线基本上都是接到了以前,经常看到他们拿一根火线和控制箱外壳作为220V用

网友G:
只要不漏电是一点问题没有的,但是外壳带电的话是很危险的啊

网友H:
对称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不对称中性线就有电流通过,地线就有电压,膏了就危险;如果机壳漏电,同样危险

网友I:
一般来说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远端”指的是发电厂的大地吧

不是  一般的像是楼宇的供电  都会就近取地

网友J:
跳闸;因为中线的电位是零,只是理想状态;实际上差很远;所以中间这根线一接上去,弄不好电流就很大。结果跳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请教一下,如果拿220V交流的火线,一端接一个10欧姆的电阻,然后电阻另外一端接到大地上,这样的话是 ...

接地皮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