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ini51怎么样?性能稳定吗?

楼主(2014-03-14):
最近要做一个项目,芯片选型不太懂,因为我是个新手。最后看到了这个mini51 感觉性价比还可以。想问下这个芯片怎么样?

网友A:
在功能满足的情况下,便宜才是王道,有库,易于操作,你还要干嘛

网友B:
很不错的说,便宜,使用简单,满足工标

网友C:
可以的,其实性能基本不用担心,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功能满足的情况下,便宜才是王道,有库,易于操作,你还要干嘛

谢谢大哥啊 主要是以前没用过这个芯片 也没用过新唐的片子。

网友D:
不稳定,我吃了他

网友C:
在性能稳定的基础上,尽量降低成本了

网友E:
呵呵..建议用ST的MO..性价比应该更高吧

网友F:
辉哥 我可以给你推荐下  陈R  386923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