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大家来看看,我这电感怎么选呢?

楼主(2014-03-14):
    小弟想做个小功率整流器,计算的电感值为50mH,流过的最大电流为2A,工作频率为10K,用公式wLi*i计算的最大功率为60W。
    请问选什么样的电感比较合适呢,电感有功率电感什么的,不知道选什么类型,小弟之前对器件选型没有经验,求助21ic的各位大大们了!!

网友A:
个人感觉要注意工作电流,频率、工作电压以及电感量几个

网友B:
这么大的电流  功率电感是必要的
还有考虑你需要的体积大小
你有条件也可以自己绕

网友C:
工作频率为10K? 这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电流  功率电感是必要的
还有考虑你需要的体积大小
你有条件也可以自己绕 ...

嗯,体积大小到是没要求,搞个木板钉上去应该可以,难道买不到负荷这个条件的现货吗,自己绕也没绕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作频率为10K? 这么低?

额,是啊,频率高了开关损耗大,感觉整流器应用在这个频率下挺多的。感觉这电感值大了点,好像买不到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要注意工作电流,频率、工作电压以及电感量几个

嗯嗯,说的没错,不过我不知道具体要什么样的电感,通过什么途径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体积大小到是没要求,搞个木板钉上去应该可以,难道买不到负荷这个条件的现货吗,自己绕也没绕过呢。 ...

有买的专门用于绕电感的磁芯    你市场上买到的大电流的也是那些商铺的人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买的专门用于绕电感的磁芯    你市场上买到的大电流的也是那些商铺的人绕的 ...

嗯,长见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是啊,频率高了开关损耗大,感觉整流器应用在这个频率下挺多的。感觉这电感值大了点,好像买不到这样 ...

感觉整流器应用在这个频率下挺多的-----很好奇,你这个整流器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整流器应用在这个频率下挺多的-----很好奇,你这个整流器用在什么地方? ...

没什么应用价值,只是做来应付毕业的,**文需要做实验。所以功率可以做小点可能好做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