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关于MOSFET和IGBT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4-03-14):
有人说一般MOSFET构成的电路比如6桥臂全桥直流无刷电机驱动,一般MOSFET本身不需要保护(指过流和过压,门级TVS等保护还是要的),但是换成IGBT,就要对管子进行各种保护来切断驱动脉冲,是这样?

网友A:
不会,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B:
半年前,我经常在这里回帖,但是现在,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帖子问题,我都答不出来,这究竟是怎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半年前,我经常在这里回帖,但是现在,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帖子问题,我都答不出来,这究竟是怎么了? ...

你这是变牛X的前奏!

网友D:
MOS没法检测饱和压降来进行短路保护,所以就不设计这样的电路了。IGBT可以采用饱和压降来检测短路电流,所以可以采用这样简便的保护措施

网友E:
都需要的保护

只是IGBT本身由于自身的擎柱效应,有自限流;

但是二者都需要保护,过流意味着更高的温升,对于器件的可靠性是个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