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这样的高速开关电路为何会震荡?

楼主(2014-03-14):
电路很简单,就是高端用PMOS,低端用NMOS,互补的,一个打开的时候另一个关断

如上图,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把Y轴拉大以后,会发现有震荡存在,就是黄线特别粗,拉开T轴就能看见震荡波了,我就不截图了
这是仿真的结果,实际我做也是会震荡的,甚至震荡的更为凶猛,幅值能达到几伏,能干扰到稳压电源,导致电压异常升高(瞬间值都超过数显表头量程了!!:Q),还好我赶紧断电没出什么故障

百思不得其解啊,走线电感在仿真中也是不存在的,但是还是会有震荡·········只是弱很多罢了

网友A:
MOSFET ON/OFF有延时,图中接法两个MOFET在时钟上下沿会同时导通一个很短的时间,需要加死区延时。

网友B:
管子是逻辑电平驱动的,试试Vdd和V1都用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子是逻辑电平驱动的,试试Vdd和V1都用5V。

居然是38hot的lymex老师

这个电路是我做PWMDA遇到的,现在已经放弃这个方案了,只是想搞懂为什么震荡·······

VDD和驱动电压5V时还是会震荡,只是小一点

我在实际操作后震荡极为强烈,能干扰到稳压电源,怀疑存在正反馈,因为不存在正反馈还能有这么强的震荡不太可能

网友C:
没图没看明白是哪震荡??是一通道上横向的粗黄线吗??

网友D:
接一个负载实验一下,应该是mos内部电容影响

网友E:
理论上来说   MOS肯定是会受到寄生电容的影响
并且频率越高  影响越大   会在开关切换的时候出现浪涌等
改善的方法是换用高速的MOS管   加前级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