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只是删掉了注释 程序就不行了

楼主(2014-03-14):
仅仅是把注释删掉了     数码管就没显示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楼主:
求帮忙   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A:
delayms(10000);延时10秒?10秒过后有显示么?

网友B:
上全部代码

楼主:
有啊   去掉注释他就会一次显示1234   5678
四位数码管    差不多1s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ayms(10000);延时10秒?10秒过后有显示么?

有啊   去掉注释他就会一次显示1234   5678
四位数码管    差不多1s一个

网友B:
你写错了吧,Table【0】应该是table【num】吧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yi=P2^6;
sbit si=P2^5;
sbit san=P2^4;
sbit er=P2^7;
uchar num;
uchar code table[]={
0x7D,0x46,0x54,0x3C,0x94,
0x84,0x5D,0x04,0x14,0x0C,
0xA4,0x87,0x64,0x86,0x8E,
};
void delayms(uint);
void main()
{
    while(1)
    {
        for(num=0;num<16;num++)
        {
            P0=table[0];
            yi=0;
            delayms(10000);
            yi=1;

            P0=table[1];
            er=0;
            delayms(10000);
            er=1;

            P0=table[2];
            san=0;
            delayms(10000);
            san=1;

            P0=table[3];
            si=0;
            delayms(10000);
            si=1;

            P0=table[4];
            yi=0;
            delayms(10000);
            yi=1;

            P0=table[5];
            er=0;
            delayms(10000);
            er=1;

            P0=table[6];
            san=0;
            delayms(10000);
            san=1;

            P0=table[7];
            si=0;
            delayms(10000);
            si=1;
        }
    }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额  不能发帖了

  焦头烂额      因为只是显示1234 和5678所以就没用NUM
这就是原来的   那个for搞不懂   但是删了又没显示了
唉    程序简单的要命     根本看不出问题啊

网友B:
这是你修改后的程序?原来的程序呢

网友B:
看着没什么问题呀

网友C:
肯定是误删了什么
或者根本就是假像,没有设置对

网友D:
什么什么啊都是,问的问题看不懂

网友E:
里面的for循环没用啊。
楼主问的问题也不是很清楚,建议看看数码管的4个控制端有没有问题。

网友F:
你的程序里面的NUm没有起作用啊

网友G:
应该还是你的删除注释时,有哪个地方没有删干净。用专用的编辑器一看就能看出来。但在keil里有时会看不出来

网友H:
有隐身的符号被删了.

网友I:
擦,只顾看你程序,安装半天的软件弹出一个窗口选了取消,又得重装。
楼上说的有可能,你检查看看是不是你有过中文注释只删一半,导致异常。另外:
你把yi=0;与yi=1;互换一下试试,或者直接删掉延时看数码管闪不闪。然后汇报结果。再继续分析。

网友J:
这种问题没必要问。
你是想说:仅仅是删掉了注释符吧?删掉注释符,你下面的代码起作用了,当然会可能不能运行了。
仅仅删掉注释的东西,会影响你的程序,发生这样的事的时候,你捏一捏自己。

一语中地

网友K:
这种问题只有让楼主自己慢慢琢磨了,反正我的结论是不可能的。

网友L:
delayms(10000); 在yi=1后面也要加。

网友M:
哈哈,好亲切的51

网友N:
程序没报错吗?

网友O:
楼主刚学习单片机赶快把delay去掉先

网友P:
可以用记事本打开.c文件看有没有多余的字符或乱码。

网友Q:
楼主真对不起,这种情况真的帮不上你什么忙,你自己慢慢排查吧。

网友R:
把yi改成其他的位试试,带着注释,看看其他的位能不能单独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