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双向TVS管在交流电压下的状态

楼主:
做工频抗扰度的试验,A级差模(150V有效值,50HZ正弦交流信号),通过耦合网络加在电路两端
如果没有TVS和R3,则C2两端电压为130多V,跟计算的结果一致。
当C3与TVS(40V的TVS)和R3并联后,在C3测用电压表测得的有效值只有23V,测得流过R3的电流是2mA。
请问各位在这种情况下TVS管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大家一起来讨论下,谢谢!

网友A(2014-03-15):
这是个比较基础的问题,用不着讨论,应是求教
(附带提两个问题,1.那个是耦合网络,那个是待测电路?2.C2系C3之误?)
电压表测得的有效值只有23V,测得流过R3的电流是2mA。

此时电路早已进入非线性状态,“低阻抗”也是一种状态表述
此时的电路单纯用“交流有效值”来表达,已经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这种情况下TVS管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低阻抗,因电源大于TVS(40V的TVS)。 ...

请问此时C3两端波形应该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比较基础的问题,用不着讨论,应是求教
(附带提两个问题,1.那个是耦合网络,那个是待测电路?2.C2 ...

不好意思,写错了,待测电路是C3两端。
恩,是请教,呵呵。
TVS是低阻抗状态,C3两端的波形请问是什么样的

网友A:
波形是正弦过40V趋平——馒头顶,削波,顶压,就都是它

网友C:
TVS能承受这样长时间(50HZ)的过压吗?   能量吸收的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