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样的电路所对应的噪声水平如何?

楼主(2014-03-14):
一个用来放大脉冲的电路,共有三级放大器,第一级为两个bfp450组成的差分放大器,采用hfa3217和lm334m作为恒流源;第二级采用opa2658,第三级采用clc449。整个电路在10k左右的差模放大倍数大约为190,共模抑制比大约在200多。这个电路用示波器看到的白噪声的pp值大约有30mv,rms值大约有2.9mv,请问这个噪声值算偏大还是偏小?谢谢!

网友A:
纸谈,合理性与450噪声指标比,适用性与脉冲信号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纸谈,合理性与450噪声指标比,适用性与脉冲信号比

不好意思,本人以前没有接触过这样类型的电路,请问您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不大懂,谢谢

这个噪声与器件(bfp450)手册数据吻合否,这个噪声是否影响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纸谈,合理性与450噪声指标比,适用性与脉冲信号比

您好,bpf450的datasheet的数据都是从几百MHz开始的,而我这里的输入信号却是一个尖峰信号,对它进行放大,实际在测试时的频率都是几十k到10MHz,所以不知道怎么去比较这个吻合度。另外,最终输出的信号大约有几十mv,但我们老板的意思是要把这个白噪声还要降低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