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一只MOS管的半导体制冷器件供电电路。

楼主(2014-03-15):
图中左上角是IR2101S的驱动电路,右下角中的1,2是输出,功率电路只有一个MOS管,请大神帮我看看原理上有没有问题。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CHINA-8B85B3C24\桌面\IMG_0459.jpg

网友A:
只控制制冷的话,一个PMOS+三极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控制制冷的话,一个PMOS+三极管就好了

因为还有对温控精度的要求,所以加了IR2101进行驱动,压降有3V左右,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这个主电路的拓扑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前面的半桥驱动的LIN不接可以吗?整体的自举电容等一定要选择合适
还有我想知道在MOS管不导通的情况下  VS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