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教xdata * code 的用法

楼主(2014-03-15):
今天看程序看到unsigned char xdata * code pmotor[4] = {0x8fff,0x9fff,0xafff,0xbfff };

这里pmotor看来是想控制马达的转动或停止的,TM*这些就是控制马达转或不转

我想问unsigned char xdata * code pmotor[4] = {0x8fff,0x9fff,0xafff,0xbfff };这种用法是怎样的,能控制这些马达么?

跟马达相关的电路图如下

楼主:
我个人对unsigned char xdata * code pmotor[4]这样的定义的理解是

pmotor相当于指针常量。

问问各位的意见。

楼主:
我知道了。

那些pmotor就是地址,当我要对pmotor[0]进行写的时候,某个Y8就为0,当单片机的读写外问RAM的时序过了之后,WR为高,所以Y8被拉高,这时P0的数据就会被锁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