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网友

楼主(2014-03-15):
公司有个车载广告*准备参加香港那面的展会,想增加一个数字电视的功能,但是我网上找了供应商,很少有公司会做香港那面的制式数字电视接收模块。
请各位朋友给点建议,谢谢了。

网友A:
香港和国内的电视制式应该是一样的啊~~ 不一样?

网友B:
只是伴音中频不同而已,稍改改即可。国内做传统消费电子产品包括电视配件的厂家基本上都不懂技术,PAL-D(大陆制式)和PAL-I(香港制式)之间的互改,在1980s都是电子爱好者们普遍掌握的,那年头很多香港制式的水货电视在大陆用不了,改造方法只是换个中频变压器和几个电容而已。到1990s初还流行改录像机,原因类似。现在的电视接收板比当年简单多了,而且本身应该就支持多制式,剩下的只是如何具体配置的问题。

网友C:
是啊,模拟信号主要是伴音中频不同,H—6.0MHz;C---6.5MHz
数字信号系统不知是怎样的

楼主:
谢谢给位的解答,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