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围观】TPS5450开关电源纹波频率很高

楼主(2014-03-15):
最近在做一块TPS5450的DC/DC,调试的时候发现输出纹波在不带载的情况下大概有30mV,
带载情况下纹波大概有120-130mV(未经外加LC滤波)
但是纹波频率居然达到了 3MHz 左右(5450开关频率500KHz,纹波按理说应该在500K左右)。
我以为是电感的问题,于是换了一个新的电感,以及输出电容也换了一下,发现纹波频率居然涨到了7M
。。。
很是迷茫。
经过LC 滤波后,发现纹波有所下降,带载纹波30mV左右。但是频率仍然很高。
希望有前辈能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多看看TI的**吧。
DCDC能做到30MV已经很好了

网友B:
那你再可以考虑做个低通吧那纹波给滤掉,但是总会有的,只能尽可能降低他

网友C:
500K的开关频率,加了LC滤波后纹波只是从130降到30,频率是数M;而且换元件后频率发生变化。可能的原因:
  你看到的是寄生参数的衰减振荡--振铃,关键器件的引线太长了,引入了寄生电感,可以用合适的阻容电路吸收;
  你的示波器表笔接法不合格,需要搞明白看电路纹波的正确方法(网上到处都是)
  都试试吧,少年

网友D:
开关电源是比较讨厌 啊

网友E:
个人觉得电源的纹波其实与开关频率关系不大   它更多的是别的地方来的一些噪声
对于DCDC模块来说  输出级的LC是必要的
这个纹波频率你是怎么测到的  用频谱分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看看TI的**吧。
DCDC能做到30MV已经很好了

TI的**?去哪里看啊? 不是很清楚。
只是感觉英文datesheeet看起来很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K的开关频率,加了LC滤波后纹波只是从130降到30,频率是数M;而且换元件后频率发生变化。可能的原因:
  ...

嗯。 谢谢了。  讲了很多我没有了解过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觉得电源的纹波其实与开关频率关系不大   它更多的是别的地方来的一些噪声
对于DCDC模块来说  输出级的 ...

没有啊。我是直接用示波器测量的。 实验室没有频谱分析仪。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啊。我是直接用示波器测量的。 实验室没有频谱分析仪。

那样不太准吧    你看看你的示波器等上面可以频谱分析不

网友F:
你是怎么用示波器测试纹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怎么用示波器测试纹波的?

我用的是数字示波器
先调到 CH1 交流档
然后CH1接出来测量 (表笔是正规的示波器表笔)
然后直接 AUTO一下。
就可以看到纹波波形了啊。
哪里有些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样不太准吧    你看看你的示波器等上面可以频谱分析不

貌似可以 ,不过没有这么玩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数字示波器
先调到 CH1 交流档
然后CH1接出来测量 (表笔是正规的示波器表笔)

通常测纹波,你的这个表笔需要把带鳄鱼夹的地线拔掉,伸缩头拔掉,然后找到表笔的附件袋,里面有专用的地弹簧针,套上,交流档是对的,这样来测纹波。另外表笔使用的人多或者不是原配的,有可能会失配,这时还需要用附件袋里的无感起子调整阻抗匹配,否则看到的波形会失真。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数字示波器
先调到 CH1 交流档
然后CH1接出来测量 (表笔是正规的示波器表笔)

你用SMA线测试会更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测纹波,你的这个表笔需要把带鳄鱼夹的地线拔掉,伸缩头拔掉,然后找到表笔的附件袋,里面有专用的地 ...

好的 谢谢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SMA线测试会更准确的

。。。示波器的线不就是这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