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输出故障,求助!

楼主:
TLP521

网友A(2014-03-15):
这个不叫故障,叫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叫故障,叫错误

不好意思,我忘标出来,在输出端我也有一个上啦到VCC,但是就是没输出,是不是输入端信号的驱动能力不够呢?:)

网友A(点评):
既是够或不够,就得考量数量值,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忘标出来,在输出端我也有一个上啦到VCC,但是就是没输出,是不是输入端信号的驱动能力不够 ...

严重错误;
光耦的隔离作用没起到;
二极管这边,根据驱动能力大小,决定限流电阻的大小,控制信号应该接到二极管的负极...
输出端,必须加上拉电阻,OC电路怎么可能会输出电压?

网友C:
用法错误。。。重新设计电路

网友D:
电路设计确实有错误    首先既然用了光耦  看到你也没有起到隔离的作用
控制信号虽然是低电平的时候  也可能会使光耦导通
输出端可以看到是集电极开漏   肯定是需要上拉电阻的

网友E:
你这一接上光耦不变成1.2V才不正常。
二极管、三极管、光耦的知识你需要学习。